求教P1845主板故障

楼主(2010-02-27):
一台P1845主板 触发时候显示 未插键盘  接上键盘后就显示一个 光标  其他的不显示  是什么原因

网友:
问题说的不是很详细……建议楼主换个键盘试下…

网友:
一般为南桥虚焊所致,把芯片组压一压试试。

网友:
没听懂楼主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