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戴尔d600

楼主(2010-02-27):
客户本子,开机花屏,bga加热显卡,加热显卡后开机掉电,求思路···谢谢
显卡
掉电
戴尔

网友:
上电上多少·?
有可能是显卡没加焊好!取下来从新植株

网友:
那是显卡让你BGA挂了

网友:
做BGA做坏了,换显卡重新植球做

网友:
大面是把BGA烤挂了或者旁边的零件挂了

网友:
应该先看一下掉电的原因后再处理显卡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加焊时损坏了附近的电器元件,再看看是不是加焊的时候连了锡球了,造成短路

网友:
显卡下面短路了,重新植球吧

网友:
先把显卡取下来重新植株吧。看下边上的原件有没有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