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934S开机亮下就灭

楼主(2010-02-27):
14V电压偏低只有7。5V 慢慢变小,改通用高压条发热严重,有5台都是一样的问题,哪位修过些显示器

网友:
灯管故障烧毁背光电路,鉴定完毕。

网友:
再外接4根灯管试试

网友:
这机子我今天也修到一台开始是开机几分钟就不亮了判断是灯管问题,换了灯管后居然开机亮一下就暗屏了没办法又改了条高压条上去现在用到都还没事得

网友:
请问LS用的是几V的高压板,我用12的换上去高压线圈引脚用冒火花不能用。此高压板我测是16左右(空载),因为没有高压线圈没有办法换。。。。。

网友:
现在我换了灯管,在换上12V的高压板后才OK

网友:
用12V-19V的高压板。
空载16V,接上灯管后可能到20V左右,12V的高压板肯定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