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超奇怪问题 加热一下电源IC附近的东西就正常

楼主(2010-02-27):
ASUS,Z99D 超奇怪问题 加热一下电源IC附近的东西就正常,,源故障特机小小的短路,有电流是0.10~~0.16安,后换了电源IC,电源IC,是PS51020,就是加热附件的东西就可以开机,冷了一下来就不行,冷的时候,开机到了。0。20安就掉下来,掉到0。03,正常是00。4,之后按开机健没反应

用手不能开机,北桥离那个部位很远
无电源IC所连的MOS管与二极管全换了,
这个板一个桥的,N桥来的

网友:
把16所有MOS管换了

网友:
楼主是啥意思?没看明白,换了mos管后好了么?

网友:
楼主加热的什么电源ic呀

网友:
继续关注中,等待结果

网友:
觉得还是有什么虚焊的,大面积加热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估计是的什么元器件接触不良吧 你用手按按看能不能开机呢

网友:
应该是有电容漏电,或者晶振性能不良

网友:
9#正解,我曾经修过一个旭日150,没有待机,换掉1902就好,但是不超过2个小时就恢复原故障,连换多个均是如此,最后找到原因是7脚电容不良造成的

网友:
就是说,无所电原IC所连的MOS管,全部换了,连二极管也换了,估计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用手不能开机,北桥离那个部位很远

网友:
估计是电这[容有问题,加热电容的容量会上升,要不就换掉电容要不就多并一个。

网友:
有电流是0.10~~0.16安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4636-1-1.html
你这不是大电流吗?还是有短路的原因!解决大电流是关键!

网友:
BGA北桥试一下,修过类似现像

网友:
已换电原IC,大流的东西都换了

网友:
这机器好像有个痛病RTC电路中的一个电容有问题,

另外就是U座也容易开焊

网友:
是不是元件不良??~

网友:
接触不良?都加焊下。
或者元件失效,把贴片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