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水牛17液晶就信号线闪屏

楼主(2010-02-27):
现在问题是不接信号线。OSD有无信号显示的菜单。。但是一接上VGA数据线屏幕就一直一黑一亮的闪。12V电压跳变 。我改了高压条还是闪。但是我直接用测试灯管的工具让灯管常亮。这样接信号线。能够正常显示。感觉是负载带不动。不接灯管可以不闪的。暗屏可以看见图像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换个电源板试试。

网友:
驱动板有短路,电源保护了

网友:
应该排除高压和灯管了。 单独接灯管不插信号线。灯管长亮的。一接信号线灯管就一亮一黑了 ,这个屏是单灯的笔记本屏

网友(2010-04-10):
我也遇到这个同样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