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插上电源0自动开机但CPU不工作

楼主(2010-02-27):
求助,我的主板刚刚用的好好,突然没显示了,也不能关机,非要拔电源,但现在插上电源就开机而且无显示,CPU没温度,
不能关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CPU没有温度,说明CPU供电部分异常
先检查CPU电部分

至于自动触发,在有些板子来说是正常的
如果是故障造成的自动触发,那就要先修这个故障,常见的故障元件是IO 、绿线相连的三极管、南桥等

网友:
LZ说的情况应该是IO出问题了,

网友:
不亮还关不了机,非要拔电源

网友:
PWM芯片或是I/O有问题

网友:
先清一下CMOS,
再查查cpu四口供电有没有问题  cpu供电部分是不是正常,
再不行估计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