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改造下 万能表 表笔

楼主(2010-02-27):
我用的表质量比较难。
昨天表笔的线断了!
呵呵。找了两个笔。。正好还一黑一红!!
呵呵。看图吧!

网友:
油笔的新用途,也算再发光吧。

网友:
太 粗了不好

网友:
用于低电压测量还行 高电压是不是不太安全 建议你还是买一套吧 没有几个钱 毕竟安全第一吗

网友:
还是支买只吧

网友:
笔的细头端太短了,实际操作可能不太方便,可以接长点

网友:
在表笔的头头上 焊上2根针 长了 细了 好用很

网友:
不錯以後再不用買表笔了

网友:
LZ有创新的精神,值得鼓励下。呵呵 不过没有必要那么做

网友:
现在有才的人咱那多呢

网友:
380V按在手里什么感觉?哈,,几块而已,没必要

网友:
触针能做到测量小焊点时能比较好固定不滑动就最好了。

网友:
非常值得鼓励啊

网友:
楼主有创意,佩服!!我的表笔也短线了,但我是在基地买了两只

网友(2010-04-13):
楼主真是太有才。
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弄一下,长时间使用的话建议还是另购新的比较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