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SF2/661GX 板子问题第一次遇到

楼主(2010-02-27):
开机不上内存报警内存 上了内存 跑数过内存就报警 立马复位重新启动 遇到过的说下 是甚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查查内存部分吧
ECS的板子一般不过内存要反复重启的

网友:
精英的昨天我修好了两块都是跑C1自动关机重启 一块是内存供电MOS管坏 一块是南桥背面一R201电阻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