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N73VGm 通病20多块在手

楼主(2010-02-27):
顶星主板N73VGm 人家网吧装机时买的 买了20块 3个月后 全部陆续坏了 症状是能通电 CPU通电 就是不跑码。

我是半桶水的业余人士 这下就来20多块 我怕啊。

网友:
20多块都有通病 请问大家有无修过 大概是什么问题?

这个我担保是 问题主板大家不要买这个.

网友:
NV单桥,你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
楼主最好能把各个关键点的电压量出来,这样才好帮你判断

网友:
桥、U座
最有可能的故障点!

网友:
楼主最好能把各个关键点的电压量出来,这样才好帮你判断
引用 网友A:
   我我 不是很会    所以就上来问下大家。  我 都没有维修过大件事  严格来讲 都没有试过 大修 换桥这类 上次同老婆坐下了了 谈谈将来, 我说希望做电脑 她说我嘴巴不行,卖不了电脑 我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后来买了台 热风枪     哇都没有学会 就有人找我维修了。一来就是20块。有点紧张   我得知道 这个是主板N73VGm 通病   就想问问是不是因为桥虚焊?

网友:
桥、U座
最有可能的故障点!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U座

网友:
搞不了还是不要搞了,会越修越坏,你还是交点学费去学习电脑维修再来搞,什么测试点啊电压啊没说上来就让我们说什么修。。。。。。。。
看这个主板20块的问题,还南北桥集成,说明桥虚焊比较大点。

网友:
已经全部维修完毕!   攒了第一桶金!!!!!!!!!!!!!!!!

20块全部是北桥 虚焊 因为高度集成 温度太高 。

用风枪 慢慢在上面打圈 2分钟。

今晚同老婆去买只金戒指。

网友:
第一次就这么成功,是振奋人心啊。

网友:
小心返修哦,你的质保是好久?

网友:
小心返修哦,你的质保是好久?
引用 网友C:

3个月

共收1000元

网友:
20块,你买个BGA逐个加焊吧。

网友:
20块,你买个BGA逐个加焊吧。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852的热风枪搞好。花了180元

网友:
才3个月的主板,好像还没有过保吧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多~~~~~

网友:
收钱很爽啊 以后返修就惨了
引用 网友E:

我听取大家意见 我今晚去买导银硅脂 和小风扇装上!

网友:
恭喜楼主拿下第一桶金,我觉得维修就得胆子大些,像这种通病到论坛寻求老手帮助,百分之九十能达到一针见血的效果,楼主再配齐一些工具,最主要的是假负载,再发贴时提供更多的测试数据,多练习焊接手艺能处理更多细微的故障。

网友:
LZ,你在16:19分时发贴求助(也就是还没修好一块板),两个多小时后18:51分时就发贴说已修好了20多块主板,你的技术太神了。

网友:
一定要加个小风扇,不然一个月不到都得返修了。

网友:
废了废了,这次彻底废了

网友:
汉刚三个月保修啊自己弄啥

网友:
这板也不应该过保的呀

网友:
不用3个月,不出1个月板子全回来了,做维修的风险是要去避免的,没必要的不要去当,1个月的质保就OK了

网友:
首先恭喜你吹好了。再次恭喜你全返修。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估计你要惨了 风枪加焊的 肯定要返修 不信看着

网友:
用风枪修,很有可能会反修的

网友:
估计这主板没有过保吧  估计等不几天还得返修  最好弄个好点的bga  风枪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网友:
桥和座子都爱虚焊啊

网友:
哈哈,这板我修过一块,当时好了,拿回去就不行了,我是用大风筒在下面吹的,上面用8250风枪吹,单用大风筒吹不动。

网友:
主板变形是造成故障的主要原因,最好的方法就是纠正主板变形,即使不加热桥也可修复,
AMD散热器固定力度太大,背面托板长时间变形,加固托板,
有一个朋友用4毫米厚的铁板做过,效果挺好

网友:
估计1-2个月 风枪加焊的 肯定会返修 加油阿楼主

网友:
手工加焊,成功率能达到100%?楼主真幸运啊!不过我还是感觉会有返修的,或者楼主水平高

网友:
已经全部维修完毕!   攒了第一桶金!!!!!!!!!!!!!!!!

20块全部是北桥 虚焊 因为高度集成 温度太高 。

用风枪 慢慢在上面打圈 2分钟。

今晚同老婆去买只金戒指。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老婆肯定高兴极了,晚上让你多在床上睡会

网友:
没做过BGA一个月后准反修

网友:
再过几天就该不爽了

网友:
最好先测量基本供电  别上来就搞桥  虽然单桥空焊的多  想这种以来就很多的客户,有的主板有可能擦擦槽子就亮了 我遇到不少了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恭喜

网友:
恭喜楼主,第一次就成功,很受鼓舞!

网友:
不是打击楼主,风枪搞的,估计100%要返修

网友:
听朋友说是N73的有一批是版本身存在质量问题 后来统智把他们自己做的网吧机子都换过了  相信楼主手上的可能也是那批残留下来的 也可能是城管查了 后面才卖出来的 你压一下BGA单芯片 有的可以跑码  以上的只是供参考!

网友:
顶星主板都用这通病,我这几天接啦十多块,大多都是桥虚焊
大家以后不要买顶星的板

网友:
哈哈,没有想到楼主就这样把钱都赚到了,还有楼主还是一个耙耳朵哟

网友:
需要很多的经验累积 我也是新手  慢慢来吧

孤帆远影 -20 恶意灌水

网友:
需要很多的经验累积 慢慢积累吧 就像堆积木 越堆越高

孤帆远影 -20 恶意灌水

网友:
用热风枪返修率太高了,楼主后面有你烦心的了

网友:
你娃还可以嘛 不过有没有想过后果 如果客户说好了 可以修坏那倒没事。。。记得加强散热哦 。。。。

网友:
晕死 你保三个月。。。太牛了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的问题。。。

网友:
不相信LZ的维修过程、结果和保修期的路过

网友:
第一桶金,振奋人心

网友:
44楼
说的一点没错
哈。。。

你那1000元要退出去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同型号的板也是不跑码...测桥供电正常..其他的供电也正常.用手一压桥马上跑码....加焊一下OK!

网友:
一桥供电是否正常,二桥芯片虚焊 重做BGA,三桥芯片坏了

网友:
老大你是那的啊,我也是20多个全坏了。

网友:
不加个风扇
返修死你
这板子很烂
唯一一点好就是用风枪吹
不会死

网友:
哇,这样就搞定了

网友:
利害,还好芯片小,用风枪吹就行,要是CPU座就没这么容易,否则那几万块的BGA返修台没人买了.

网友:
哦 加了风扇啦  还没有返修 。 可能天气一热就死啦。  我一块板用1-2分钟搞好。 然后打电话 要钱。

网友:
返修是肯定有的,建议LZ买个BGA吧,做桥快捷  方便  稳定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 ,在测试一下,不要盲目的测试

网友:
我也经常用风枪吹的哦,难道真的要买BGA啊?

网友:
LZ可真了得,这破板和ONDA的N61一个样,可是做要记得加风扇呀!

网友:
厉害啊,用风枪就可以搞定。

网友:
风枪干的,我看是不行,要报一个月,还行。要是包3个月,那你就有的忙了

网友:
事实上楼主刚好可以利用这20片板子做一下实验, 测试看看返修率高不高, 思考看看怎么提升楼主板子的质量!!

网友:
是啊,楼主那么短时间能修好20块主板?赞同65楼的想法

网友:
我就修过北桥,加焊好了,一个后又来啦,又加焊,没BGA焊台不行

网友:
我就修过北桥,加焊好了,一个月后又来啦,又加焊,没BGA焊台不行

网友:
这型号的主板我修过一块,加焊了几次都是用不久,NV的芯片问题 没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