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L-V400E)通电后自动开机跑C1

楼主(2010-02-27):
精英主板(L-V400E)通电后自动开机跑C1,一直在叫,CPU。內存、显卡各个的电压全正常,换过IO,也刷过BIOS,还是通电后自动开机跑C1.请问高手们,这是精英主板那里的通病?拜托各位!

网友:
按下北桥看

网友:
按过试开机,还是一样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就是没有过内存
电压、BIOS IO都排除了
就剩下内存时钟部分,北桥了
另外注意一下PCI总线设备,如声网卡等,最好取了试一试

网友:
内存是归北桥管理的 北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内存供电管Q33 DS极相连 即可解决!
我跟电路跑了很久结果经过两个小管子进桥,搞不了 !

网友:
BIOS取下,再安上观看一看

网友:
精英的板子大多cpu座子虚焊出现此类故障,建议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