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导致白屏现象

楼主(2010-02-27):
今天给笔记本液晶屏换了个灯管,装好后发现白屏,晕,,后来看到有一条如图胶带· 没有装上,想想可能是这原因吧,于是再拆把它贴好装好再试OK了,不明白这是什么样的胶带,为什么不用会白屏不显示,,仔细查看发现有横竖两条此胶带!请问它有什么功能!!!

网友:
楼上没有仔细看我写的?问题都解决了还查信号线做啥!

网友:
可能就是没装好 与胶带无关

网友:
那万用表量量,看有阻止没有,有的话可能是软导线一类的,没有的话可能是别的原因

网友:
与胶带无关,就是第一次没装好。

网友:
这个胶带应该是起缓冲垫片作用的,白屏是不是屏线没接触好呀

网友:
屏线没插好吧

网友:
把胶带拿下验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机器有信号回馈的吧 !

网友:
这遇胶带没有关系的,可能是你的屏线没接好

网友:
和胶带应该一点关系也没有,看看屏线是不是搞断了啊

网友:
肯定不是胶带弄的,要是我的话会再试下不上胶带会不会真的就不行,呵呵

网友:
我也持此观点,或许屏线本来就断,只不过是有胶带包状接触上了罢了

网友:
这个屏我换过灯管,拿下胶皮没有关系的,估计是你安装有接触不良的啊

网友:
可能是信号没过来

网友:
LZ   我估计你换完灯管后,屏线没有连接吧?  肯定是了。。。你仔细看看吧  哈哈

网友:
还是觉得LZ第一次没有插好屏线。

网友:
这个条没有关系的。
应该是第一次没有装好。
拆装机后一定要仔细查好接头

网友:
应该跟胶带没关 可能是没装好

网友:
肯定是屏线没有接好,与胶带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自己好好学习一下基础的东西,白屏说明你的灯光更换成功,接下来要处理屏线的事了

网友:
可能是屏线没插好,胶带一帖就被贴住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没插好 屏线没差接触好就会白屏的

网友:
也许是吧,反正也搞不清,屏线我反复插过的,这个我是知道的

网友:
屏线没接触好呀,

网友:
是你没有安装好,与这胶带没有关系

网友:
可能是屏线没插好,胶带一帖就被贴住了
引用 网友A: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
和胶带应该一点关系也没有,肯定是屏没有接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