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电源故障(3842),难啊,高手来帮忙

楼主(2010-02-27):
有个15液晶电源用UC3842,原来的3842的6脚根本不输出,输出13V、5V分别为8V和2V,更换3842后输出13V、5V分别为8V和2V,6脚输出电压15V多,3脚基本为0,1脚为6.5V其他都比较正常,换了好几个431和光耦都没变化。高手看看那里有问题。
个人觉得现在的6脚输出明显超过了PDF的13V,还有1脚和3脚也不对。但是输出电压为什么这么换元件都是8V和2V呢?还有输出只通过变压器,没换3842时,6脚电压0怎么还有次级输出电压呢?

网友:
对了用18V外接电源测试也差不多。频率测试6脚输出为45KHZ,说明3842基本开始工作了。只是3脚电压0,1脚6.5V,也不知道怎么会高这么多?

网友:
UC3842好坏的判断方法
在国产的显示器中,电源PWM控制电路最常用的集成电路型号就是UC3842(或KA3842).下面简单介绍一下UC3842好坏的判断方法:
在更换完外围损坏的元器件后,先不装开关管,加电测UC3842的7脚电压,若电压在10-17V间波动,其余各脚也分别有波动的电压,则说明电路已起振,UC3842基本正常;若7脚电压低,其余管脚无电压或不波动,则UC3842已损坏.
在UC3842的7、5脚间外加+17V左右的直流电压,若测8脚有+5V电压,1、2、4、6脚也有不同的电压,则UC3842基本正常,工作电流小,自身不易损坏.它损坏的最常见原因是电源开关管短路后,高电压从G极加到其6脚而致使其烧毁.而有些机型中省去了G极接地的保护二极管,则电源开关管损坏时,UC3842和G极外接的限流电阻必坏.此时直接更换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电源开关管源极(S极)通常接1个小阻值 大功率的电阻作为过流保护检测电阻.此电阻的阻值一般在0.2-0.6 之间,大于此值会出现带不起负载的现象(就是次极电压偏低).
  由于UC3842(KA3842)的工作电压和输出功率均与UC3843(KA3843)相差甚远, 3842系列和3843系列在启动电压和关闭电压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前者的启动电压为16V,关闭电压为10V;后者的启动电压为8.5V,关闭电压为7.6V。这两个系列的IC不能直接代换。如确有必要用后者代换前者时,要对电路加以改造方可。
在UC3842的7、5脚间外加+17V左右的直流电压,若测8脚有+5V电压,1、2、4、6脚也有不同的电压,则UC3842基本正常,工作电流小,自身不易损坏.它损坏的最常见原因是电源开关管短路后,高电压从G极加到其6脚而致使其烧毁.而有些机型中省去了G极接地的保护二极管,则电源开关管损坏时,UC3842和G极外接的限流电阻必坏.此时直接更换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电源开关管源极(S极)通常接1个小阻值 大功率的电阻作为过流保护检测电阻.此电阻的阻值一般在0.2-0.6 之间,大于此值会出现带不起负载的现象(就是次极电压偏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上的电流检测电阻是0.68欧。检测正常。

网友:
更换3842后输出13V、5V分别为8V和2V,6脚输出电压15V多,
------------------------------------
看取样电路,尤其是那几个电阻。另外,你这个电路没 431吗?

网友:
这是个BENQ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子,设计很怪,电源功率部分比正常的多用了一个晶闸管,反馈部分由431,2个光耦,a733 、C945和一个48什么的迷你三极管和一个2N700的小功率场效应管构成。原3842经外接电源测量已损坏,就是根本没电流流过。
     今天更换3842和3842供电绕组输出的肖特基后用外接16V直流,1脚6V左右,2脚2.48V,3脚基本为0,6脚15V多, 和昨天一样。
       用220V交流测量,1,2,3几个脚的电压波动厉害大约都在几V~0之间波动,6是50mV波动、频率比昨天的45KHZ低了一半为22KHZ左右,有时还没了,输输出13V和5V分别为8V多波动和2V~1.9V波动,光耦和431,都换了,没变化。输出整流管也量了,没问题。电阻都测了没问题,二极管也正常,其他的此片电容大致扫了下也没短路的。6脚到K2464的G也是通的。

      现在是输出低了一半左右,或者是低了三分之一,因为没看到数字电路的供电到底是3.3还是5V的,如按照12V降到8V应该是2V一路输出3.3V。431的电压没有一个脚高过1.5V,两光耦的光敏端电压0.9V跳动,LED端是1V多不变。以前没遇到过这么奇怪的电路,修这东西,都是根据PDF里的参数来大致判断故障,可是这次的电路设计我没见过,电路分析能力也不强,希望有弄过类似电源的朋友支个招。谢谢

还有原来这个板子能工作的,屏幕只是用一段时间后白屏,看电源电路板灰很大,就刷了下,现在就这样了,很郁闷啊

网友:
自己看了帖子,觉得换了3842的供电二极管后(原管压降0.4,换的0.2的),供电偏高了,震荡频率变换了,但是输出电压没变,也就是说3842和反馈部分工作都正常,或者至少是DC-DC变换部分没问题,问题出在次级或者反馈?这样对吗?

网友:
能把实物图和电路图PDF放上来吗?

网友:
是啊  不会画电路图  放个相片也行啊

网友:
没有PDF,这个是照片,不太清晰。商标是BENQ的,用条码覆盖住了。条码上只能看到 55L7302001E327S.....
有以下几行编号:
第一行 COC商标的ETL-XPC-801 1.6mm
第二行 3178
第三行 GCI  1V0▲SZ
第四行 @RU94V-0

网友:
再来张电源部分的

网友:
1:最苯的方法把开关管,3842和储能变压器全部拆下,对热板上的材料来一次滚地毯式的排查,当能还有低压负载电路。
2:换一个开关管试试,按照yzz163的思路看看,
3:以上如果都没问题,就得怀疑储能变压器内部有短路引起了保护。

网友:
变压器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今天闲来无事,拿来板子研究,终于找到问题了,是控制光耦光敏端到3842反馈输入端的2N7000坏了,换了个06N03就好了。有空我画电路再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