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底坐用什么工具拆下来?

楼主(2010-02-27):
内存底坐用什么工具拆下来?

网友:
风枪也可以啊,用锡炉最好,

网友:
要拆这个锡炉是最好用的

网友:
我拆内存和AGP插槽从来都是用风枪,我的锡炉是自制的土炮太麻烦了。

网友:
风枪不太行。锡炉是最佳工具。正在DIY一款最省锡的锡锅。到时向大家汇报一下。

网友:
看你的工具使用情况!有炉子有锅当然好  如果没有 可以用风枪 。论坛上有个暴力拆除的帖子 看看吧。也可以学学

网友:
锡炉最好,建议使用锡炉,

网友:
我用大的电路拆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