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不能用 请教大家

楼主(2010-02-27):
型号RF-2148P刷BIOS用的 经常效验错误 提示如下: 有时可以正常使用 连接线换过  电脑换过 编程器端的并口也换过 还是老样子 没辙了 大家有谁给支个招啊

网友:
是不是座子接触不好呢

网友:
是不是IC的型号不对

网友:
就是转接座不好,建议别用并口的编程器了,选用ZIP的座

网友:
座子接触问题,还有就是并口的刷bios是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台有体会了,就是编程器的问题,支持不了芯片,他能读,但是擦除不了数据,也写不进数据,或者偶尔能擦除了,写又写不进。。。。。。你买了个垃圾编程器吧,或者说就是买到水货拉。。。。。我以前买的第一个编程器,MEP500吧,不知道哪里出的,连个地方都找不到,但是比思泰佳的贵点,我以为好点,谁知道,买回来了一个芯片都没刷成功过。。。。。。后来大费周章地拖朋友拿去叫他们换了个思泰佳的,搞来搞去即麻烦又亏大了。。。。。以后大家买东西,不了解的不要买,不能保证的正品的不要买,要不一定后悔。。。。。。。

网友:
LZ麻烦你换个座子先。。。。试过没?

网友:
是不是编程器对BIOS里的并口工作模式有要求?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个RF2148,是里面的一个8050三极管坏了,
里面的主板上有很多个8050和8550.你需要挨个量.

网友:
我有个RF-810的,连接不上。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