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36 无待机电流 3V和5V是哪个芯片产生的

楼主(2010-02-27):
海尔w36 无待机电流 3V和5V是哪个芯片产生的..啊....

网友:
3V和5V一般都是系统供电苡片控制的/。/

网友:
但系统供电苡片还受IO或者南桥控制。如果IO没给信号它。也没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
有些机型待机电压是用两个五脚小芯片单独提供,不要以为都是主供电提供,如华硕好些板子就这样

网友:
你先下个图纸自己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
不好找得....图上标的主板没有标示.....

网友:
是华硕m7J的主板.....

网友:
我记得海尔的前期3,5是两个线性稳压模块出的

网友:
华硕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