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台IBM 笔记本怎么拆

楼主(2010-02-27):
今天一个顾客拿来一IBM笔记本,型号:2628-KW1 S/N 97-0Z6RP 03/
故障是看电影20几分钟后就死机,进系统看了看,有很多病毒,杀毒过程中死机,怀疑是散热不良,摸了下出风口,温度挺高,于是想把它拆开看看风扇转不转。
螺丝一个一个被我拆了下来,最后还是打不开,现在只有一个地方连着,记得拆另一个笔记本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可是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顾客帮着我拆,他着急了,我暗暗着急,实在没办法,快下班了,我就和他说先放着,修好了给他打电话,还好顾客同意了,要不我麻烦就大了。
我到现在就拆过一台笔记本,对笔记本的维修几乎是零,光把它拆开就把我难住了。还请大虾们帮帮我,看看这个怎么拆,还有这个故障怎么解决。
下面附图晚上拍照、室内拍照,我的手都会抖,不知道怎么回事,将就看看。)

网友:
只要是后盖上有螺丝的都拆掉,我第一次也是这样的,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在每拆一步之前,用相机拍照,这样便于你再次安装。

网友:
这个笔记本好老哦p3的吧 先拆键盘啊

网友:
是啊,有螺丝的地方都拆了,是p3的,键盘怎么拆?

网友:
不是是390 的啊。你看看在键盘左上边那IBM 390标志下有一个螺丝的

网友:
这样老的机器还有人修,一般Ibm的你把键盘拿下基本就没啥困难了,lz一定是个新人

网友:
拆开了。把键盘拆下来就好拆了,谢谢大家 。

网友:
说实话这么老的IBM真*脏话*最难拆。

网友:
楼主是不是能将c壳拿起来了?要是能拿起来就慢慢看下连着的那个地方,仔细找下,看看有螺丝没,要是没有,就看下是不是有卡扣啥的,仔细看下哪里卡住了,慢慢来,不要着急,关键是要细心。谁都是从新手过来的那

网友:
刚开始干就是这样 老手也是从新手成长起来的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A系统的吧,这个本不好拆

网友:
感谢大家,已经把它拆开,检查了一遍,没找出什么问题,又安装好了。

网友:
慢慢的拆琢磨着下一把拆那

网友:
多练练手吧,哈哈。都是些基本的,我还反向的拆过本本呢,

网友:
我郁闷  ~~奔三的机器嗦~~~

网友:
如果客户同意可以先做系统测试一下

这种故障应该先排除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