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后重启主板报警

楼主(2010-02-27):
过年把机箱用风筒清理了一下,不定时的死机,死机后主板报警 不显示。断电过几分钟开机还好用。请COMS 刷BIOS 换内存 换CPU都不见效。原来电容有2个鼓的换后故障一样。现在也是不定期死机,重启后主板报警。报警声音 像救护车警笛是的 报警声音还有N种响法!请高手帮忙 我都老郁闷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掉件了或卡松了

网友:
看看南桥及周边线路吧

网友:
看看内存插好了吗??????????

网友:
用诊断卡看下跑码是多少啊?看你说的情况多半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你看你的主板cpu座90%是BGA的那种 应该是它开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