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电源故障

楼主(2010-02-27):
小弟昨天接到一台世纪之星自由战士3电源,表现为第一次接电不开机。测绿紫都有5V,短接绿线在空载时可以开机(偶尔风扇动一下开不了),接主板时第一次插电源线肯定开不了,要等1分钟左右或是再次插拨电源线就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拆开检察不是虚焊之类引起)。拆开把里面5个10V2200UF电容全部换成16V2200UF(因为有3个鼓包),故障依旧。这是不是所谓的负载能力变弱啊?可为什么多插拨几次电源线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此电源在空载和接主板能正常启动时我测过各组输出电压一样

网友:
电源的PG信号错误。。。。。。。。。。。。需检查。

网友:
300v的滤波电容不良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250V 680UF电容我已拆下测过正常,PG信号怎么查?我只知道PG要正常启动后才有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