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ATI}

楼主(2010-02-27):
开机电流0.6不跑码 请高手指教 该机以前因为白屏换过北桥 现在又不开机了 CMOS电池有电
不开机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北桥在做一边吧。

网友:
嗯,北桥机率大些。。丛新植珠试下,

网友:
用诊断卡了没

网友:
已经从新值过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是不是北桥没焊好?0.6左右一般是北桥,cpu座等虚焊那,楼主挨个压下开机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