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 VA902画面会亮一下又不见一会儿又亮

楼主(2010-02-27):
ViewSonic VA902画面会亮一下又不见一会儿又亮
开机时亮绿灯
而画面会闪一下就不见了(可以看到开机bios文字),
过约2、3秒后水闪一下,画面又不见了
就这样一直循环~约1分钟 之后全亮但无画面之后暗屏  ~亮绿灯(闪灭时亮绿灯会稍微跟著闪)
但只要用红笔碰一下后离开  图中圈起来的快恢复二极管UF4007,又开始重覆上方闪灭动作
换过二颗故;障9977GM  和图中用红点的电容
这是那里的零件出问题
烦请指教

网友:
我修到2个这样的液晶了,19正屏的,最后全是改的板,看看要怎么样才能修好

网友:
高压变压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