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10-02-27):
故障如下:开机没反应,检测卡上、+3.3V灯会亮。第一次按开机键的时候-12V的灯闪了一下,,CPU风扇动了一下有停了,大概转不到半圈,

有谁可以告诉我怎么回事吗??该怎么检测??
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CPU供电的MOS管问题,或是内存供电短路。

网友:
先确定电源是好的,然后不插4针的插口看下,能启动CPU供电问题,不能启动查开机电路。

网友:
应该是MOS管短路

网友:
检测接口有没有短路,你的情况多半是供电保护了

网友:
主板有短路

网友:
先查下CPU供电,

网友:
先换个电源,再查CPU供电部分。

网友:
算是短路保护机制动作,打ATX接口阻值,检查是否有阻值异常偏低情形。

网友:
应该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不插四pin的线,电源风扇会转,电源能正常工作,但cpu风扇还是不转,检测卡的代码灯不亮,而且过一段时间南桥发烫,cpu供电该怎么检测?先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