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0-02-27):
过年前接的一台V3000本子,一直没空看,今天来看了下。刚开始就直接拆,干显卡,干了显卡后接电源,不上电,根本就不启动,显卡白干了。看待机电流,0.06A,比常见的要高0.02-0.03A,量开关的电压,三脚的开关,中间脚位的电压是0.59A,明显不对。量3A,5A的线圈,没有,0V。主供电芯片MAX8734A上也没有电压输出,直接就干MAX8734A,换了个,好了,3A,5A,都有了,开关的电压3.3v也正常了。接电源,开机,一切OK,200大毛到手。还好显卡没干坏掉。修本子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啊,要是显卡干坏掉了那就亏大了,200大毛就飞了啊。

网友:
我最近在修这个板,很值得借鉴一下子

网友:
强人,楼主不看下故障就修?太强了吧,幸亏是没将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
经验型维修方式

网友:
我沉得楼主好像是捡到便宜似的。以为是显卡门事件的主角。就一定得干显卡。可这招偏偏不灵哦。有点好笑。不过还是让大家见识见识了。

网友: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你干显卡是用BGA重新做还是用热风枪加焊啊?

网友:
有时候经验也害人呀

网友:
真是幸运儿,经验过了

网友:
幸亏显卡做的没问题,维修有时候也不能全凭经验。

网友:
v3000板子维修还是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还是要一步一步检查啊!一步一个脚印啊

网友:
电都不能上,楼主怎么立马就搞显卡了呢?不明白!!!这是什么维修思路?

网友:
同楼上 一样好奇   是不加电 不是点不亮啊

网友:
HP DV系列的 很少换电路 几乎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很强悍,虽然开始没显但是也可以说是成功了。

网友:
楼主也真牛,看到V3000就直接干显卡了,总不能所有的毛病都怪通病吧

网友:
修V3000修的太多了。都不想看了是吧。拿来就干。

网友:
3A,5A是什么线圈??

网友:
v3000这个本子还真的很少有其他毛病,如果出了就十分棘手,但是说起杀v3000的显卡,成功几率几乎是100%,不过还是说一下楼主的工作流程有问题呀,在我的店里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哈哈!

网友:
经验再多,不看故障就修的,那就是瞎搞

网友:
8734A这颗芯片爱坏,修好过好几块板子

网友:
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还是的按正确思路走

网友:
这显卡,随便干,干不死的。取几次,植球上几次,都不会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