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晶振问题集~_@

楼主(2010-02-27):
电脑城这两天刚开业,大堆主板来了,其中就遇到有关南桥和晶振的问题:
1,摸南桥晶振就能开机的故障
  维修步骤:把谐振电容去掉,故障照旧的话,判断南桥坏,不修(主板太多,没时间去做桥)
2,晶振电压参考.
  一般intel的是0.X V左右,其它的有的是1V多,
  可最近遇到的故障是:一只脚3V,另一只脚0.05V,我就直接判南桥死刑,
  更有利害的,是一杂牌845GV主板,Vbat到不了CMOS跳线那,接电源待命状态下晶振有一点脚是4V,另一只脚没电压,3.3VSB正常.跑过线路,没结果,电池到跳线那就是过不来,找不到测试点,最常见的那两个二极管或肖邦特二极管都没有找到.不触发.
还请各位XD给指点指点迷经 .

网友:
摸晶振开机的情况遇到过,晶振换了俩不管用,又换了谐振,也没用,然后就没再修。
至于条线上没电压……自己飞线行不行??

网友:
用3VSB飞过去是应该可以,问题是电池的电不可能飞过去吧.

网友:
看看阻止电压,飞线实施

网友:
对于第一个问题,刚在论坛上找了下,有"几百"的维修经验] 为《对付南桥老化晶振不起振 难开机另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4611-1-1.html....
内容如下:
今天我也接到一块848主板不能开机碰晶振就可以启动换了io也不行。我在晶振一个脚上接一个106电阻到地可以开机正常使用。小投资大回报

哈哈,明天去试试我那主板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