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安装好后黑屏

楼主(2010-02-27):
接上一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4677-1-1.html,把笔记本拆开后,找到风扇,看看没有灰尘,用手拨了拨,能动,初步估计风扇没问题,别的毛病咱不会找,就一步一步装回去。
好不容易装完,按开机,我傻眼了,显示屏黑屏,再仔细一看,显示屏中间稍向上一点有一道不到1CM宽的横杠,慢慢地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桌面显示出来了,但是非常非常暗,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屏上的字。我就纳闷了,原拆原装,怎么会这样呢。
下面附上连接显示屏部分的图,看来这部分以前维修过:另,这台笔记本还值多少钱?万一顾客要我陪可怎么办呀

用万用表测量图上黑线和红线之间有阻值,600左右,开机时风扇转几秒钟(顾客刚拿来时,第一次开机没听见风扇转),说明风扇没问题。图中的三极管和三端稳压器(或许是)可能出问题了。另外,这块连接显示屏的电路板,有单独卖的吗?叫什么名字?

网友:
还是先在台式机上练好,再来修本吧,不然有的是钱交学费!!!

网友:
像你说的这样可能是屏的高压板不正常,仔细看看相关的电路。另外可以外接显示器看看是不是正常,如正常说明显卡正常。查高压板上的开启电压和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给你说啊,但是你既然问了就说说吧  很有可能你装配不到位 把保险烧了

网友:
你先查下高压的工作条件

网友:
哥 啊,你先量量高压条的供电和控制电压有没有哦,跑跑电路,这不是大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是图中红框中的元件坏了,看样子曾经换过

  手头没这个零件,就把靠下的两个触点用焊锡点住了,开机,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