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亨看我制作的极品万用表针头

楼主(2010-02-27):
新入手VC97性能和质量非常不错手感好,表笔线粗制,比起我之前用的DT9250好得多。那个线太小了,看见VC97这么漂亮的表笔不想在表笔里焊接,PS:《之前没有用过好东西》这样加热后使表笔的胶会损容,又不美观,看了别人制作的外观有点差异,于是自己想了个这样的办法。大家看这个表笔,既可以随时更换,又美观又实用,如果断针更换法只要焊接新的缝衣针马上可以,个人感觉使用性也相当不错

材料:缝衣服的针和普通电源D型接口线柱,还有收缩管,其实缝衣服的针基本适合,又不是很软又不是太硬,使用时只要不太用力不会怎么折断不清楚的看图片,,动手制作:就是把缝衣针焊到线柱上,再用热管封一下,那样看起来顺眼得多,安装上表笔上把线柱用胶钳加紧一下刚好插上表笔,不会怎么松动。制作期间觉得针太长的,何以自己更改短一点,各人爱好不同。
大家喜欢的动手做个吧,不用随意焊接表笔那么麻烦,工具使用方便才是主要,实用性高!

再看下图是mf-47机械表的针头,差很多,又难看

网友:
方法很很好,只是针太长了,,,把针弄短点更好

网友:
哈,你见没见过钻孔的啊,那更好看哈

网友:
针体裸露的太多,在使用过程中,尤其是在带电测试中,稍不注意将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不但修不好反而会扩大故障,造成终身的遗憾。仪表是测试工具,不是看它的外表是多么美观。不反对楼主的审美观,别介意。

网友:
用费的电源插头做连接,想法不错,容易制作,和以往那些在表笔上钻孔焊接的方法改进不少。

网友:
good不用再接技了我也换作一個

网友:
哈哈!我怎么没有想到啊!比我用铜丝先缠绕再用焊锡焊接的美观

网友:
我用的是MF-47B表头是直接磨尖了

网友:
做的不错啊 一看楼主就是个爱惜工具的人

网友:
想法是不错.费电源接口做成插口.但用缝衣针来做表笔头是错的,缝衣针表面的电镀层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不见,里面的钢接触不好的,经常会出现氧化的情况,建议,更改成其他材料,导电性能好,不易氧化的/

网友:
太长了容易断!

网友:
早就在用了,不过你的针太长,用不了几天就会断。。。。

网友:
我的也是磨尖的,连笔头那端的塑料也削瘦了,样子本人觉得还算不错,只可惜没相机拍照传上来。

网友:
想不明白为何做表的厂家不能做出类似的配件,而非要我们自己来DIY表笔,按道理不用增加多少成本。

网友:
太长了容易断!
引用 网友A:

不认同你的说法,工具是看你怎么使用,难到我自己用的时候大力把它截断吗,怎么你们发表意见像来灌水那样说话,而我的帖子说得好清楚,《自己制作时候搞短点就可以了》你们还来说什么长短这个问题,发得出来是给你们参考,动脑制作。免去更换那时麻烦。,、请版主出来说个公道说话

网友:
看看我的这个怎样啊,直接用1平方的电线来做。

网友A:
不认同你的说法,工具是看你怎么使用,难到我自己用的时候大力把它截断吗,怎么你们发表意见像来灌水那样说话,而我的帖子说得好清楚,《自己制作时候搞短点就可以了》你们还来说什么长短这个问题,发得出来是给 ...
引用 网友B:
这位朋友不要这么过激嘛 说句实话就说我灌水,如果我回个:好!顶!  你又怎么看呢?

网友:
也可以使用工厂的进口测试针做,有内芯有弹性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扎伤,而且镀金效果好。

网友(2010-04-14):
我早用上了,只是没有用缝纫针,我用的是跳线的针还是镀金的呢

网友:
这个办法用了1年多了,呵呵!
有时间我把我DIY的植珠台发上来给大家看看,结构比市场购买的好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