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5000开机键的电压来自MAX1999吗

楼主(2010-02-27):
待机0.01,不触发。测开机键无电压。原本以为它的电压跟南桥和它边上的SMSC LPC47N250-MD有关。可看了图纸才发现开机键电压跟它们毫无关系。是不是跟max1999有关,   也就是说 +V3A_BN这电压是不是1999发出来的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这机器首先要有3 、5V的待机, max1999是主控芯片,你先查有没有3、5V,如果没有,那你得修这了,如果有,那你查查开机电路。查电路是一个繁琐的环节,你得懂电路,你要细心哦

网友:
开机键没电压。那系统三五伏肯定没有先修出来再说

网友(2010-03-29):
开机电压来自SMSC LPC47N250-MD,这个芯片是内置程序的,不加电的话重点检查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