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5zg 机器右边的触摸按键引起的单独适配器不开机 ...
ACER 4735zg 机器右边的触摸按键引起的单独适配器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0-02-27):
一台ACER 4735zg 单独有适配器不开机,折机裸板测试没问题,接上右边的感应式快捷按键板的排线故障重现,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个小板子要怎么修呢,谁有这种小板出售?
发张图片参考下
不开机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要不就是小板和机体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补充一下,这机子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的,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那就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了,可能是二极管或MOS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