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烧掉开关管和5V短路后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0-02-28):
一杂牌电源,先量出5V红色线对地短路。拆开电源,发现有一个13007得开关管断裂开,更换之,后又发现另一个13007也被击穿。5V对地短路时由于5V整流管击穿,也更换之。另外发现辅助开关管旁的一个二极管下的电路板发黑,测量发现反向阻值有1K多多阻值,找个好的更换(这个二极管是和辅助开关管相连的,我也仔细量并画出电路图,不过很清楚看出和2个13007开关管无关)。

上面这些元件更换后,通电,发现待机有5VSB,绿线3.6V,并TL494的12脚有12.48V,8脚和11脚有2.32V,14脚有5V,4脚有3.68V。接着短接绿线到地,风扇不转,12V,5V,3.3V均无输出。此时发现TL494的12脚电压超不多和待机时的电压差不多,8脚和11脚电压下降到1.52V,14脚是5V,4脚变成0.03V,绿线当然是0V。另339的2脚和5脚均是低电压,2脚是0.02V,5脚是0.6V。

由于没输出电压,我检查了有300V电压,12V,5V,3.3V输出端电容,13007开关管连接的2个小电容,2个驱动管C1815( 型号也许不对,洗手了没去核对),这些元件都是好的,符合万用表检测好坏的标准。另外也更换了TL494和339,还是没输出。

现在不知道如何继续了,明天睡醒以后准备断开12V,5V,3.3V到TL494第1脚的电阻,如果还是无输出就不知道如何继续了。

还有我测量2个驱动管,这2个三极管的三个极电压时1.52V,4.13V,1.47V(大概数字吧,记不清),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开关推动变压器应该工作了吧?我量2个主开关管13007的C级有300V电压,奇怪的是如果我量B级和E级的话,电压是从140多V开始慢慢下降,难道是开关管工作了?导通了又截止了?电压下降是大电容在通过电阻放电?据此我想看看断开反馈电阻观察是否主开关管工作了,不过我量了12V,5V,3.3V没短路的情况啊,难道有漏网之鱼?最后请知道的朋友提供个思路给我,TL494的第4脚是低电平了,另外5V待机电压都正常的,我真不知道如何继续了。

网友:
看你的数据,两推动管工作基本正常,好象是两大功率管没工作.

网友:
结贴,经检查时开关管和驱动变压器相连接的2个1欧的电阻开路。

网友:
开关管都炸了,与之相连的小阻值电阻肯定不保,应该首先检查为是。

网友:
是啊,我最初光注意5V短路了,焊上开关管后散热片挡住了没注意,等TL494的4脚不保护,但是开关管不工作才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