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点不亮的主板放一段时间居然能好,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0-02-28):
有一些点不亮的主板放一段时间居然能好,怎么回事呀?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都是当时没细心,经常遇到说是点不亮的,在我这能点亮。真有毛病不可能自愈吧

网友:
式的时候有接触问题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有人给我说过:原因是BIOS不能复位(由静电引起),如你遇到什么都是好的,就是不能启动,撬下BIOS,放24小时再上上,就能启动了。尤其夏天。

网友:
时亮时不亮的板子肯定有问题,还得仔细得查和长时间的烤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