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A70J 死机

楼主(2010-02-28):
小弟前些日子收了一台P3老本最初装系统装不上,扫描硬盘也不红绿块,

反复装了好几次也没有装上,不管换什么样的系统盘也不行,发现这些系统有

个规律,全是装到安装驱动这一步就死机了.关机再扫硬盘完了全是X和红绿块

了,后来换了硬盘后问题还是一样的,这次我一走到安装驱动这一步我就取消

不安装了,哈哈装上了.(真是黄天不复有心人呀,高兴的太早了.)

开机.重启一切正常,就是不能关机,关机过了一会再开就不行了.老是走到XP

滚动这一步就停住不动了.(这是刚换的一块硬盘),内存也换过了,还是老样子.

还请高手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
你用深度系统看一下,也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装一个老点的系统

网友:
先量硬盘接口到南桥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值,有阻值不正常的话就换南桥

网友:
你安装 安装版的XP 不要用克隆版的 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找个低版本的系统安装上去,别用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