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灰屏

楼主(2010-02-28):
开机灰屏,外接显示器提示系统文件丢失,我是在玩游戏时出现花屏死机,强行关机后再开机就灰屏了,但外接显示器是能显示的,求助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呀

故障已解决,是显卡问题,重植珠后正常。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1440的通病一般是第一次冷开机黑屏,解决方法是更新BIOS到最新版本并将显卡的POWERPLAY禁用,你先这样试一下吧。

网友:
NV 显卡的通病,楼主请多翻阅以前的经验贴,相关经验很多

网友:
BGA显卡试一下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不行重做一下

网友:
100%显卡问题,直接做显卡

网友:
换显卡吧,记得做好散热

网友:
显卡的问题,加焊一下显卡,在搞好散热,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这机器就是显卡有问题。可以重做显卡,做好散热

网友:
加焊显卡,不知道bios能这么牛,硬件有问题了都能软解决

网友:
做一下显卡,或者换个

网友:
做显卡做好散热

网友:
显卡 我修过几个

网友:
这个机器最好吧显卡换个升级版的芯片.要不然是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加焊一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