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显卡开机就不过内存

楼主(2010-02-28):
一块K8的板子,CPU为AMD2800,不装显卡,开机,诊断卡跑码正常,能过去,但一装上显卡开机,诊断卡跑码便停在C1,内存过不去。显示器没有显示。这种情况谁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
你先换一块显卡看看呀/

网友:
显卡换过了,情况还是原样的。

网友:
有条件加焊北桥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事,

网友:
我遇到过有时插显卡就跑2A

网友:
打AGP的对北桥的阻值

网友:
路过了,学习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7778-1-1.html

mgdcy -10 灌水

网友:
换个cpu 看看 行不行

网友:
遇到过解决不了

网友:
是桥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当C1时,测试内存看下看各测试点有什么异常,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北桥空焊。

网友:
桥问题比较大,

网友:
桥的问题,我修过winfast的939的10多片,加焊吧

网友:
北桥虚焊,如果有条件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