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奇怪的问题,求救

楼主(2010-02-28):
机器拿来时客户说很久以前进过水,但用的没问题,突然某一天按开关没反应了。机器拆开后没发现明显腐蚀的地方,就直接上了电,待机时0.01,按了开关后变为0.02,这种情况我理解为触发条件基本满足,只是在后级部分有保护。在量了供电部分后不小心碰了下32.768晶振,竟然开机了,而且也看见华硕的LOGO了,多次实验后发现只有用金属物件碰此晶振的引脚就能正常开机,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依旧。

网友:
测一下两脚电压值,应该有一脚偏大,这种故障很有可能是SB故障

网友:
有点恶心啊,两脚电压误差很小,我现在想弄个飞线焊进去

网友:
南桥虚焊 台式机经常遇到

网友:
桥换了一个,情况还是一样,碰下晶振就开机了

网友:
桥换一个看看

网友:
查下CMOS电路,可能有电容不良,

网友:
晶振再换个看看 感觉晶振有问题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