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冠945G主板有时黑屏。

楼主(2010-02-28):
正常使用过程中有时屏幕就黑了,强行关机也关不上,用测试卡跑码就是00。考虑到电脑出问题插接件易接触不好,将内存换了个槽可开机了,但用一会又黑了。于是就换了根内存试机还是有此现象,此板是集成显卡,CMOS清过,电池电压正常,电源换过还是如此。黑屏出现时间没规律,有时用半天也没问题,有时刚开机就出现黑屏,有时根本就开不了机,依我看应该是主板有问题了,请朋友们帮我看看怎样修啊?尽量说详细点。先谢了。

网友:
再开机你摸下北桥看是不是挺烫手的,有条件的话,可以单插个显卡试试看还会出现黑屏吗?如果不出现的话,那就是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板上的CPU,功率管主要芯片都没有过热现象。有时第一次开机就不行,把电拔了再插再开机就行了,但不定什么时间就黑了且死机。昨晚用了一个晚上也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