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液晶典型故障修复记!

楼主(2010-02-28):
联想15液晶,冠捷代工的,使用多年后易出现一种故障,就是电源指示灯,不停的闪烁,一会儿黄一会绿,其实是驱动板的供电不足,现把修复方法纪录下来,供各位同行参考,看到驱动板上那个元件了吗?型号是AK33017GB,是把5V转换成3.3V给驱动板电的,估计是功率不够,测试过高,把电路板都烧变色了,长期使用后,造成器件不良,但是用万用表测电压正常,只要换掉这个元件就OK,由于手上没有这个元件,经仔细检查发现,板上有一个空焊位,和这个器件是并联的,正好能装上1084,于是装上1084,注意,还要把L053补上,开机OK,修过好几台这种故障的机器,一直使用正常。

网友:
这个是场效应管吧。

网友:
是5V变3。3V的。

网友:
和 1117差不多 不知道能代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仔细看一下贴子,这个管子起的作用是把5V转成3.3V,1084也是起这个作用的。

网友:
和1117功能一样的东西,线性稳压块。

网友:
量电压是好的,但楼主还是发现了是这个元器件坏了,佩服。

网友:
1117用3.3V的能行

网友:
本人去年也遇到过这种现象,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按开机键没有反映。。。于是就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解决办法:并不用换任何器件的,我曾怀疑过MCU的内部不良的问题。。结果就用镊子在芯片上放了放电后,没想到结果OK了   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