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开机南桥发烫

楼主(2010-02-28):
前几天接到一块技加845主板,待机电压都正常,开机了南桥非常炀。是DBM的桥,已经更换了,本人换桥成功率非常高的,肯定没空的了,打USB阻全是730都正常,PCI A14 阻1200多,待机SB电压有1.5V 5V 3.3V,可是开机后珍断卡上灯全亮,不跑马,SB还是非常烫,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另外这板待机时复位针上没电压,开关上正常有5V电压。跑线复位到Q16,待机时这个管三瑞也没电压的。本来不想修了的,一个板吗,也值不到几块钱。可是今天没什么东西修老大又叫修一下,所以发帖出来问一下,座是PGA有应该不会有问题。版主帮忙分析一下吧。多谢。

网友:
先自己顶一下,换上去的桥是好的。

网友:
VDDQ是否输出正常?

待机和触发后是不同的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没有装显卡的座子

网友:
开机后南桥发烫应该是南桥供电不正常,LZ可能又白换了一个桥啊

网友:
供电查查看,可能供电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