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A680 矽统芯片主 集成显卡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02-28):
今天接到一台海尔 A680  刚开始还以为是 T68 直接以为是显卡问题,按开机键 指示灯亮,据以往经验,没过内存,换内存之后还是一样,上可调电源 跑0.6A   取下内存还是跑0.6A  测内存供电 1.8V 正常  SDA SCL 有正常3.3V  ~~  北桥供电也是正常 CPU供电有点奇怪 手里有一块能点亮的板子 测CPU正常供电 1.2 V 但这块不促发的只有0.9V 取下CPU都有1.5V供电 ~~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不触发0.9V应该正常,BIOS运行起来后CPU供电自动就升起来了!但是不上CPU不该有电的!

网友:
不上CPU  有 1.5V 是正常的 我手上有一块正常的主板·~

网友:
电压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