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寸大的上网本进BIOS不能修改启动顺序?

楼主(2010-02-28):
客户拿一台过来十寸大的上网本过来,现象是开机后提示NTLDR is missing ,我就关机,插上一U盘启动盘,开机进BIOS,发现可以进BIOS ,但是不能修改启动顺序?当按ENTER时就会提示View Only Item ,按ENTER也是一样,按+、—来选择启动时又会提示View Only Item,BIOS里面第一启动是硬盘,但是系统已破坏,要重装系统才行,想用U盘启动却改不了,难道真要拆硬盘出来装系统才行吗?对于上网本在BIOS中不能改动启动顺序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下!在线静候你的佳音!

网友:
BIOS提示给你只能看不能更改了
BIOS权限的问题,应该有密码什么的控制

网友:
我问过客户,客户说有密码的,但忘记了,我想问有什么方法破了这个该死的密码?

网友:
先放下电试试,上网本好多清cmos就能解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