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时能开时不能开

楼主(2010-02-28):
方正显示器型号:FG769-VC,前次拿来无显示,测得行管坏了,更换。。显示OK,客户拿走,过了3天,也就是今天由拿来了,现在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不能开症状:通点,电源周围发出2声滴答声,声音要比短路的声音强点,开关为正常显示颜色,滴答2声过后又重起,和刚插上电源一样,就这样重复响:但是有时候能开。。。。。。。求助

网友:
首先再次测量2次电源的电压,如果正常,先检查有没有虚焊,这个故障常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我都看了 ,也测了,它周围的也都加了汗,还是那样。。。。。。。

网友:
是不是负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