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一回图文实例-----硕泰克NF4主板档内存维修一例

楼主(2010-02-28):
(无正文)

网友:
楼主最后一个图片里面的那么多电流表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超版图文教程做的很详细,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新手。另请问超版:MS6580主板184线DDR内存槽7pin、180pin电压为2.5v ,184pin电压为3.3v  ,这个3.3v正常吗?

网友:
超版图文教程做的很详细,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新手。另请问超版:MS6580主板184线DDR内存槽7pin、180pin电压为2.5v ,184pin电压为3.3v  ,这个3.3v正常吗?
引用 网友A:

184脚 3.3v是正常的 spd供电

网友:
lz的电流表是多少量程的呢?是10A的吗??

网友:
1117外接分压电阻。一标注值76X的电阻阻值为179欧,标准值应为60.4欧。将两个分压电阻后一起更换后正
---------------------------------
又一例 3.3VSB分压电阻变质(阻值变小)的案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调式的1117的输出电压是由adj脚经过分压电阻,依照Iadj电流大小(经过分压电阻的电流)来决定分压大小,进而影响1117的整体输出电压大小。
当分压电阻阻值异常,便会造成1117取得错误的参考电压,输出自然就是不正确的电压了。

网友:
1117外接分压电阻。一标注值76X的电阻阻值为179欧,标准值应为60.4欧。将两个分压电阻后一起更换后正
---------------------------------
又一例 3.3VSB分压电阻变质(阻值变小)的案例。
引用 网友C:

余哥,按周兄的描述应该是阻值变大了吧

网友:
呵呵,余版应该是看错了……

网友:
三个电流表监测电流,好方法!版主图文实例做得太好了,尤其这三个表好创意

网友:
监控用的电流表10A应该够了

网友:
HT_1.2V 供电管和内存供电管都受控于LM324控制。其同相输入端接的是同一点-3VSB,实测2.5V,明显偏低

楼主这句话不是很明白能解释下吗? 按常规思路,内存供电管输出2.02V 不正常,我肯定去跑这条线了,是不是给拉低了,或者直接会去换该场管,楼主思路一下在跳跃到HT_1.2V(这个是哪个供电还不是很明白~~)的场管上去了? 他们的同向输入端是那端呢?G 级,S级,还是D级?

新手看得一头雾水 ,楼主能画个电路图解析下吗? 谢谢了

网友:
HT_1.2是AMD的CPU到桥之间的前端总线供电,由LM324控制输出,内存供电也是由同一个LM324输出,楼主是综合起来考虑,先测这LM324的同相输入端偏低,导致了内存和HT供电的偏低……当然,如果加上个电路图,理解起来会更容易

网友:
HT_1.2V 供电管和内存供电管都受控于LM324控制。其同相输入端接的是同一点-3VSB,实测2.5V,明显偏低

楼主这句话不是很明白能解释下吗? 按常规思路,内存供电管输出2.02V 不正常,我肯定去跑这条线了,是不是给拉 ...
引用 网友D:

场管我先就换过了。因为换场管比较简单

这张板子的内存2.5和HT_1.2V都采用的是运放控制场管的方式
至于内存2.5和1.2_HT同时偏低,无非两种可能
一是因为时序的需要,内存2.5V在HT_1.2V之前产生。控制HT_1.2V供电管的运放的基准电压,接到了内存2.5V的输出端。因此内存输出偏低肯定会导致HT_1.2V偏低
二是控制内存2.5V和HT_1.2V供电管G极的运放,其同向端的基准是接的同一个电压点。该电压如果偏低,肯定会导致2.5V和1.2V都偏低

本例中是后者

网友:
遇到这种5V转3V分压电阻坏的情况
其实没有多大必要去在乎那两个电阻的阻值

找一片同样也是1117的坏版,把两个分压电阻全部换过来即可。不过位置千万不要换错了

这个板子是个二修板,修的过程中发现1117附近已经焊的一塌糊涂了。
估计也是没有找到这个76X的精密电阻,也就没有修了

网友:
请问一下远影版主,你图上维修用的电源那几个电流表是怎么改造的啊?

网友:
请问一下远影版主,你图上维修用的电源那几个电流表是怎么改造的啊?
引用 网友E:

串联到ATX电源3.3 5v 12v的输出端

网友:
那个监控指针做的好   楼主好创意哦

网友:
孤帆哥,1117输入5VSB  输出2.5V    有的板有这个电压2.5V,那你怎么想到会仔细查此板1117?

网友:
有创意,我回家也试试!

网友:
此版的1117输出应该是3.3
输出2.5肯定不正常呀

网友:

楼主 按一楼图所说117分压电阻为76x 欧姆  标准值为60.4Ω 按电阻命名规则是不是为760 应理解为76*10的零次方=76*1=76Ω 而不是标准值60.4Ω

网友:
16# 孤帆远影

网友:
楼主 按一楼图所说117分压电阻为76x 欧姆  标准值为60.4Ω 按电阻命名规则是不是为760 应理解为76*10的零次方=76*1=76Ω 而不是标准值60.4Ω
引用 网友F:

下一个精密电阻阻值对照表就知道了

论坛里有的

网友E:
串联到ATX电源3.3 5v 12v的输出端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电流表显示3.3 ,5 ,12v的正常电流应该是多少。能否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的用法。

网友G:
请问楼主电流表显示3.3 ,5 ,12v的正常电流应该是多少。能否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的用法。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同的板子都比一样
一般看电流偏转的次数
可笔记本差不多

网友:
那个电流表是 从修笔记本的维修思路中改造来了。主板工作到不同的位置,电流是不一样的。

我自己用的是ma的电流表。并联接的。

如果用A的表来接,就得用串联接。至于多少A的,看看电源上的参数就明白了。

网友:
并联ma电流表 那电表串接的限流电阻应选多大呀 29# 苏州电脑维修

网友:
电流表只能串连接入测量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G:
超版 如要串入电流表前端还需加限流电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另外这个没给我解释呀

网友:
孤帆哥,1117输入5VSB  输出2.5V    有的板有这个电压2.5V,那你怎么想到会仔细查此板1117?
引用 网友I:

这个兄台问的好啊,我也有同感,LM358,LM324运算放大器,当他们所控制的电压出了问题你们都去找他的v+输入端电压,为什么不去找V-反馈端的电压可能也会出错呢???怎么解释啊

网友:
分析透了我也给你加分

网友:
另外这个没给我解释呀
引用 网友F: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超版 如要串入电流表前端还需加限流电阻吗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
只要表的量程合适
一般10A的就够了

网友:
这个兄台问的好啊,我也有同感,LM358,LM324运算放大器,当他们所控制的电压出了问题你们都去找他的v+输入端电压,为什么不去找V-反馈端的电压可能也会出错呢???怎么解释啊
引用 网友J:

反馈端一般都是直接接的输出端,或者通过一个电阻接输出端
很好查的
就电阻档就能查出到底出问题没有

网友:
请问一下,1117的输出电压是分压电阻控制的吗?

网友:
这个兄台问的好啊,我也有同感,LM358,LM324运算放大器,当他们所控制的电压出了问题你们都去找他的v+输入端电压,为什么不去找V-反馈端的电压可能也会出错呢???怎么解释啊
引用 网友J:
一般运算放大器要形成闭环控制,一般都是将输出端电压或电流反馈给同相端v+ 而v-端一般都做为基准端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好象是我搞反了,不好意思

网友:
输出端接电流表好,

网友:
再加一个监控紫色线的,呵呵!

网友:
这个可调的1117是不是直接换一下1117-3.3V就可以了吧,也不用找什么精密电阻了,不是更方便一些,只要把第一脚直接接地就是了,把那两个电阻去掉。

网友(2011-01-18):
楼主修的这个板子1117输出电压2.5v 应该是主板插上检测卡3vsb灯不亮吧! 怎么还能上电 ?

网友(2011-11-25):
真是适合新手观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