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双面DDR400 512M,现在只显示256,什么问题???

楼主(2010-02-28):
双面DDR400 512M,现在只显示256,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和LZ相似的问题。我有个威刚256的条,用via的板,单独使用此条没有问题,装系统也正常,跑RST也正常,与其他256的条混用,实际是512,但是系统只能检测到256M,刷SPD后也是这样,没办法了,求高手给分析下
不用此条,用别的条,同样是2个256,就能检测到512

网友:
我这里同双面的单条512M内存,只显示256M,SPD刷过,不管用

网友:
换PCB板,这种情况换板90%都成功

网友:
为什么要换PCB板,有断线的地方吗??

网友:
你说的不是很明白 你指的512显示256 是在非INTEL芯片组的主板上? 不是INTEL芯片组的显示256 如果背面的颗粒是加上去的 那就是兼容不好 如果不是加上去的 那就是背面颗粒有问题 非INTEL芯片组的主板开机是不认SPD的 只有正面颗粒认到了 所以显示256

网友:
就是说,现在不认背面的颗粒了,

网友:
RST 检测256M以后全部错误,是不是B面的全都不能用了

网友:
杀BIOS 再说。。。。。。。。。。。
清理下灰尘。。 加焊颗粒。
基本可以搞好。。 OK

网友:
换掉BIOS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