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山寨本本不显示!!

楼主(2010-02-28):
开机指示灯亮,屏幕没有显示!电流表指示0.36A这种是什么原因啊!望高手指导一下如何查找毛病!!!标签是foxconn ML1-H94V-0 E253117
不显示

网友:
怎么没测电压呢?

网友:
压下北桥试试吧 这玩意北桥爱虚焊

网友:
我查了一下这个本本缺少两个供电,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应该一个是cpu的供电!用的是sil6261的一个芯片,这个芯片用6262可以带换吗?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isl6261满足什么条件才工作!还是这个芯片over了

网友:
能不能代换的问题 你最好对比一下两个芯片的pdf

网友:
查一下这个芯片工作条件 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的话,换上也不工作

网友:
上网本有些cpu供电的芯片容易虚焊,建议先焊下,要是不行再找芯片替换试试

网友:
我发了一个isl6261crz换上还是没有供电,摸着cpu一点温度也没有!!是不是就是cpu没有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