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主板跑26掉电重启

楼主(2010-02-28):
一块EP的主板,开机跑到26就掉电,然后就重启,不断的重复。测量各组的电压正常。bios上的白色胶印已被人撕了,应该是刷了bios.各位兄弟,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么?请支教

网友:
刷BIOS
开机电路和温控部分出问题也会导致这个现象。所以需要换一下IO
PCI总线的设备:声网卡也需要查一下,可以取掉试试

网友:
好有道理,好的。我全试下。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