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针AXT电源图解

楼主(2010-02-28):
20针AXT电源图解

紫色线  5VSB 待机线 +5V待机电压

绿色线  PS-ON 开机线 低电平开机,高电平不开机。

灰色线  Power-Good 电源好信号 开机延迟100~500ms输出,用在复位电路里

GND    地线

电压对地阻值:
颜色 正常值  最小值
橙线 300         100
红线 380左右 75
黄线 600         300
紫线 600         300
灰线 600         300
绿线 600         300

对地打阻值,370主板上值在300左右为正常,如果在100以下说明有轻微短路。478主板值相对较低,但不可能低到20以下。只要无数值说明短路。

网友:
你这个不是电源,是主板上ATX插座。

网友:
是啊.是啊.楼上是主板的.这个才是电源的阻值+5v,30`120欧;+12v,56~200欧;+3.3v,8~5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