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块MT40G硬盘的怪问题

楼主(2010-02-28):
问题是不能引导,用MHDD检测没有坏到,必须先进MHDD然后在插上这个要检查的40G才能找到盘,

但是每次关机之后在启动的时候,启动项里就检测不到硬盘 ,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你换个板子试下撒·

网友:
换了 没用 有高手帮帮忙吗

网友:
再不用MHDD的情况下。直接插上。BIOS能认出来吗

网友:
认不出来,热插拨就可以认出来,就是不能引导

网友:
固件的问题,楼主说一下什么盘(牌子)多大的

网友:
你可以先全盘清一次,再重启就行了,我碰到很多这种盘。

网友:
1E  21 47可能这几个模块出故障

网友(2010-03-30):
还是先报出硬盘的MODLE号等等参数吧

网友:
很大可能是固件的问题 楼主检查下

网友:
LZ 不说出是什么具体的型号系列,别人不好对症下药

网友:
工厂自检吧,不行就扔了它!我现在修盘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