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00用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0-02-28):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A200用适配器不开机,但是风扇转,屏幕没有显示!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不知道该怎么查!在论坛上找图纸也没有找到板号是6050A2120801-MB-A02   请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适配器换过吗?

网友:
我的和lz的一样,故障也一样,适配器也没问题,求图纸版本号一样,不过你换你换一下Q506型号是4916你试试行的话给我说一下我也在修,就是没有新的4916我没换那

网友:
这个4916是什么个什么管子啊
我想换换看看

网友:
我换了一个2N7002和si2301bds都不行,应该不是mos管吧

网友:
适配器电压多进来了吗  你看看充电IC

网友:
我碰见过一个是机器,最后就是电源输入插座有个引脚从根部似断非断,测试电压有,但是估计是由于输入阻抗变大,导致电流不足,这个脚看外观根本没啥异样

网友:
确实适配哭是好的,然后再看充电电路

网友:
这个本子现在的情况是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的时候屏没有显示,电流表指示在1.20A左右,我想应该电源头那部分没问题吧。只要是电源和适配器同时插上的话,还是屏幕没有显示,但是能充电!电池我没有放完电的情况下充电电流在0.80A左右!我想是不是电池和适配器的转换电路有问题呢,我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查一下!忘高手指点!!!!

网友:
适配器 充电ic 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