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36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0-02-28):
不亮 时 电流  0.6   北桥做过了 ,,   很郁闷  新手 修机,,  大侠分析下,,

网友:
楼主什么没量就干北桥.太强了吧.高手都不敢这么做.太牛逼了!0.6偏高了.正常应该是0.2或0.3左右.查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
加电  停在  0.6  一般都可以 亮 ,,,不要  劈  我 ,,,

网友:
现在  故障依旧。。。  郁闷 ,,

网友:
你要看不开机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