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供电

楼主(2010-02-28):
我的纯平显示器是插电后电源等不亮,电源线是好的,电是有的,所有三极管是好的,变压器是好的,高压包也是没问题的,但没负载,把电源拔开后整流电容(体积最大的电容)是存电的。请问我应从何入手测量?

网友:
既然都是好的,不就亮了吗?
、你说的没负载,是指的什么?
没负载电压?
有了一个思路就能修了,没有思路你就别修了。

网友:
是没负载电压,哪我该真样修呢? 2# 中关村冰谷

网友:
你可以先检查行管那里的电压啊?一般行管比较爱损坏,如果正常就查一次电源例如UC3842那里供电正常不?

网友:
确保二次升压没问题,行管是好的,再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你看看后级有没有电压?要是有,是不是稳定。

网友:
先丢开行输出  然后加假负载 测电源的次级电源 看是否正常 再查二次电源 是否正常

网友:
听你说好像开关电源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