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603的从电源管理芯片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0-02-28):
本人一块富死康865主板,CPU无供电无时钟,给人修过,没修好,我也不知道他给主电源芯片换了没有,很有可能是主芯片的问题,反正现在是主芯片是RT9241A,的。共有28脚,我的从芯片是RT9603的,没用供电输过来,主芯片电压如下:
VID2:2.7V  / FB脚:5V    /DVD脚:1.5 V  /RT和VOSS和IMAX脚:约0.95V  /IOUT脚:5V  /VCC脚:5V /  其它各脚为0. 主芯片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呀?

网友:
打错了,纠正一下,现在用的主芯片是RT9245A,还是没供电时钟

网友:
9245原值代换!

网友:
时钟芯片好像不可以随便代换的古巴

网友:
原值代换吧,先修好供电才会有时钟的,先不管时钟,说不定修好供电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