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7300LE 显存定位

楼主(2010-02-28):
刚修了一块A0 A4花屏的板子

现上传图片给有须要的人

U20显存存也就是上面向下数第二粒
DQ7   为A7
DQ4   为A4
DQ5   为A0

HY5PS561621A(L)FP(Rev0.2)[1].pdf

网友:
你这片显卡是显存虚焊还是坏?定位好像不太对

网友:
定位出错。同意先卡修好了

网友:
今天修好了7快卡,三快AGP9550 一块三极管断路,2快花屏,一73晶振坏 2个BIO坏三块加捍GPU 成功1快,哎 GPU不太好掌握温度,这么好的BGA却不会用,基地三温区的来,那位会用啊 指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可以到相关版块发贴求助,不要在这回复一些与主题不符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想把你当灌水看,下不为例!!
返修台?与返修台无关,再次说一下,bga 不适合做128bit  的中端显卡,既没效率又没成功率。。

网友:
bga 不适合做128bit  的中端显卡那用什么来做呢